HP 8G的全密封U盘数据恢复。。。谁搞过呀!!

楼主(2010-12-01):
客户送来时已经不认盘了 插上电脑无任何反应.全密封的拆不开呀!谁能搞,客户愿意出高价弄数据啊!!!!!有个外套,拆开了就是这样,大家看下图:
数据恢复
四川阿吴
直接用软件看下主控,然后量产,然后用finddata之类的软件恢复试试。

网友:
有谁拆过这个u盘吗??拆开后里面是什么结构啊!!

网友:
上个图片
什么全封闭,
FBGA?

网友:
这种封装的不好整

网友:
这种封装的不用整

网友:
杯具了,都不认盘了。非常难。

网友:
我也有一个这样的~~~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
电源管理和存储芯片集成在一起。。。难搞

网友:
我想有个高手出来指点下

网友:
我是进来学习的

网友:
刚拆一个,拆完就OVER了

网友:
这种不好拆,如果有另外一个,可以考虑用火烧一下,让胶化掉,但里面的芯片是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
这种的一拆开 也就报废了

网友:
看来是一次性的。别花时间了。

网友:
来自: 四川泸州
不认盘了 又开不了 节哀吧!

网友:
4L、5L是亮点。。
这种东东,我也有两个,我的是上边没有触点的。我也想恢复数据,不过我的数据不值钱。。
貌似有人说把那触点短接能认到,不知是真是假。

网友:
先想办法整到盘。

网友:
郁闷啊 客户出3K啊!!!!!!

网友:
非常难..如果连硬件都识别不到也就别想恢复了.如果能识别到硬件,只是没盘符还可以试试.

网友:
这就是所谓黑片? 应该去无忧启动或者数码之家 看看 那里边的人玩的是U盘主控

网友:
用烙铁烙开

网友:
3w也没办法

网友:
不用想了  完蛋了  即使有人能恢复也要很多费用

网友:
别说3K就是客户出3W你也只有看的份!

网友:
FALSH 和主控 封装在一起了  哈哈  现在的主流U盘都是这样的工艺!  多学点U盘之类的知识吧  数码之家 多去狂狂
   一般来说 不认盘 都是主控的问题  1。主控损坏。2。U盘参数丢失。这种需要知道你的U盘的主控型号 然后来量产。这种盘没法短接FLASH引脚来量产 。困难度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