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闭式电感怎么拆呢?

楼主(2010-12-01):
背面没引脚,正面看着跟塑料是的,可以直接用风枪吹吗?
图= =

网友:
晕。拆背面,左手风枪又手烙铁,每种对着一个引脚吹,直接掉下来了。

网友:
直接吹吧, 不过吹下来就废掉了呵,表面塑料的嘛!

网友:
呵呵

爱问 -2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喂·咋不发张图上来呢?

网友:
有难度啊。。

网友:
首先一般它不坏
背面吹又行
正面旋转风好点

网友:
如果有2把烙铁就方便了。
直接左右开工。

网友:
这都不懂,先用锡丝堆锡,然后用烙铁来撬

网友:
一个烙铁 一个吹风就可以啊

网友:
吹背面,一手风枪一手拿镊子

网友:
10楼正解啊,在一个脚上先加一点锡,然后用烙铁翘脚,同理翘另外一只脚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严重    同意

网友:
一个烙铁就够了,先上锡再用烙铁一边一边翘,翘的时候劲不要太大,小心翘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