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正常就是无法显示

楼主(2010-12-01):
今天遇到一块技嘉主板G31,电压正常,就是无法显示,内存条换过。。。其他硬件都换过但就是无法显示...请高手指点!!!BIOS也刷过...

网友:
把内存条好好刷刷  coms电池还有电吗  我遇到过电池没电 挂sata硬盘不显的

网友:
开机启动无显示,查CPU主供电,如无则电源管理芯片虚焊或损坏,另外查场效管。

网友:
查一下显卡

网友:
可能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这电压正常
是什么电压正常啊,
CPU 供电?桥供电?内存供电?还是BIOS供电
导致主板不亮的原因多了去
就这么一句话怎么帮你分析

网友:
用诊断卡跑一下。看看是什么故障

网友:
回复 网友B:

都查了就是不行

网友:
首选外接显示器,确定显示器没有问题,然后看显示器和显卡的连接正常没有,如果正常查显卡供电,看诊断卡显示什么,确定是不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2013-10-19):
楼主真是的,也不说是否触发是否跑码……就这样让我们瞎猜么?

网友:
事情描述不清楚,怎么求助。

网友:
重点查看南桥CMOS模块和显卡

网友:
诊断卡跑码么 可根据故障代码查具体故障点

网友:
这个不是很懂,默默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