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浅谈下全红

楼主(2010-12-01):
修了一段时间了,对全红条谈一下自己的见解,说的不对的地方还请大家指正。
(1).内存引脚短路,此现象一般出现在,内存灰尘太多,有杂质导致引脚短路,解决办法很简单,1代内存用牙刷蘸着天那水洗干净,2代超声波加天那水洗完,故障消除。维修完以后的内存重现全红,大半是焊工问题,1代的通常是引脚连锡,2代可能植球大小不太一样导致引脚连锡
(2).SPD问题,这种故障一般是SPD刷错,或者SPD本身坏,处理方法很简单,重写SPD或者更换掉
(3).颗粒短路,具我自身而言现在我知道的短路方式就两种,一种是VDD VSS短路,一种CK信号短路,(有知道其他短路测量方法的朋友请补充) VDD和VSS短路只要找到对应引脚用万用表测试即可,1代测试颗粒33和34引脚即可,2代测量第64和第65针脚既可以,一般VDD和VSS短路颗粒会发烫,找到故障颗粒更换掉故障消除。上述方法只是提供一种思路,如何去判断故障颗粒还需要大家去慢慢累计。
CK信号短路,主要针对2代内存,一般CK信号短路除非3组型号都短路才会出现全红现像,具体测量方法为,红表笔接VSS黑笔测试分别测试第一组137 138脚 第二组 185 186脚第三组  220 221脚,前3颗粒是第一组  中间两颗粒一组 最后678一组,只要一组种有一颗CK短路颗粒这一组就会全红,所以通过此方法找到故障颗粒更换后即可
(4).排阻故障,排阻导致全红的案例很少但是我确实碰到过,昨天就遇到一条大面积排阻坏,一开始还考虑颗粒后来用万用表一测试,才知道基本全挂了,这个不多说直接把排阻全换掉即可
还有一些地址线混线 PCB内存问题的就不多什么了,毕竟我知道的也是少的又少,只是对全红条提供下一些常见的思路说的不对的地方希望大家指正批评

网友(点评):
建议楼主上点高挡仪器,有时候光一个主板修理内存很恼火。短路,IC-SHORT。功能失效。严重故障万用表很容易检查出来,其他的不那么容易。

网友:
对换板后点不亮的内存,碰到过两种一种是颗粒有虚焊 一种是SPD 的频率不对 加焊 重刷SPD后解决

网友:
最近我们这的市场内存价格下调 坏内存也收不到货 NND 现在逼着我开始搞显卡

网友:
显卡利润大,我上个月平均一个月有400多片出手。利润很好比内存。
我20买了个破的 8800GT,好安逸哦。搞好卖哦快200哦。样子不错。
7300-8500-8600-8800-9800-越高档越有利润。
不过A卡要 3850以上的才有意思。样子要好看,板也大。乱卖好价格。

我现在要到单位上班去了。所以不能做修理了,有时候看看业余修理下。

网友:
坏的显示卡才10-20一个,货源多,一天做10-20片。遇见通病的卡,那个才安逸哦、。
杀一个,其他直接秒杀过去。。。爽

网友:
楼主给新手们说经验,这样的人才值得发扬。

网友:
回复 网友A:

估计等我能搞了的时候 显卡价格又下来了 哈哈 说不定到时候又得研究主板

网友(点评):
不会的,主板-显示卡维修的技术含量比内存高,没有那么容易搞好的,虽然做的人多,高手人物少!显示卡价格很好。我早就预料到了,显卡我成功很高。不过我是职业学习过的这个方面维修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吃皇粮去啦?完全脱离人民群众咯

网友:
方法简单易行,也不什么高级设备,小小学徒工这名字也该换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