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1进BIOS要密码

楼主(2010-12-01):
IBM X31进BIOS要密码,放电也不行,不知道密码是放在哪里的,有专用的码片吗?

网友:
这个机子有专门的码片

网友:
密码芯片主板上的代号是U36。芯片型号是AT24RF08C

网友:
这个好像不好破哦,那个芯片我记得好像一般是在内存槽那里的

网友:
有两个方法,一个是把安全芯片拆了,刷一个没有安全芯片的BIOS,这是其一,第二种方法就是换安全芯片了,这些机器都老机器了,一班都会搞,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太感谢了,我试试

网友:
刷密码程序吧

网友:
有,在南桥旁边有一个叫24开头的八脚芯片

网友:
AT24RF08C这个是码片吧,怎么刷不了啊,可以读不可写,是不是编程器不支持,我的是580U的,还是必须更换码片或刷没码BIOS?

网友:
论坛里面哪个BIOS是X31不用安全芯片的,请大家发个链接来或传来一个!先谢谢了

网友:
把码片的资料读出来之后,用IBMPASS2.1就可以把密码从资料里面读出来。
2行重复的代码就是密码!

网友:
跟BIOS无关,不用刷BIOS,读出码片数据分析一下,找到密码。

网友:
有一个密码芯片换了就可以了。

网友:
这是我读出来的,帮忙看看密码是什么,

网友:
AT24RF08C随便找个编程器就可以刷的!不行的话从另一台机子读一下再写进去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