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液晶维修的经验

楼主(2010-12-01):
学习液晶维修的心得体会
说实话,在学习液晶维修以前,就认识电路上的电容和电阻,连三极管和场管都不会测量。经过20天的远程培训,最基本的东西已经掌握的差不多了。比如,220V电压的测量,在没有学习以前都是,我全部是万用表一脚接地线,一脚接输入,这样测量的电压永远都是110V,同学和老师都鼓励俺,没办法,谁叫咱笨呢。
还有就是保险,以前只听说过保险,但是真正自己动手的时候,就不知道哪个是保险了,好坏的测量也不知道了,老师给的方法就是:万用表二极管挡,测量两端,看看是不是通,通就是好的,不通或者变色基本上就是坏的了。
  热敏电阻,也许是太死板了吧,老师讲课时候说,基本上是绿色的,就在一体板上找啊找,找了半天还是没找到,毕竟没见过,结果老师上图。看清了它的长相和大体的样式,现在一看就知道哪个是了。
匝流圈(我私下里认为还是一个电感),只知道是线圈缠绕的东西,以前没见过,老师讲课的时候没和实物对照,就不知道是哪个了。可让它憋了好几天。一急,就在呱呱上问老师,图片一出来,嘿嘿,明白了,还学会了一招,如果坏了的话,并且手里没有配件,可以直接连接的。
   然后就是桥堆,首先要知道桥堆的构造,现在明白了,不就是四个二极管嘛,220V的电压输入,330V电压输出,好坏的判断:黑笔接正极,红笔测其它三个脚,应该有500左右的阻值(个别的第三脚在900左右)。
  电压从桥堆输出以后接在了大滤波电容上面,这个电容很容易出现鼓包漏液的现象,直接枪毙就是了。
  330V电压出来之后分成了三路:一路经过分压电阻给PWM芯片提供启动电压,另外一路接sense脚(这一脚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第三路接开关管的D极。
PWM芯片:这一部分要命的难啊,没有脚位定义,另外走线也不一样,我现在还正在研究呢。
  我现在就研究到这个位置,我的最大的体会就是:多问,多给老师和同学提供照片,让他们帮忙,这样自己才能逐渐上路。
咱从来不说假话,我以前从来没拆过液晶显示器的,学习了以后,已经拆卸了4台了,最经典的就是还换了一块一体板,挣了100大毛啊,别说我黑。
换下来的一体板,现在就作为我的教材使用了。

网友:
技术靠掌握好发挥

网友:
鼓励写更加详细的心得体会,

网友:
电源板能修最好修好。换板是最后的方法。

网友:
继续,跟咱差不多。努力自学中,不过有部分电路不懂,找不到人问啊。周围没高手。学习的环境很重要。

网友:
在维修的 位置看  修液晶是比其他的容易的  而且效益还好    很快就上手

网友:
这是液晶老师给标注以后的图片,我又添加了一点,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我自己觉得老师给标注的部分中有不对的地方(绿线部分),可是就是看不出来,实际测量也不行啊。请各位虾头给看一下。

网友:
兄弟,,,,有进步~~,顶一下~`~~

网友(点评):
鼓励有多种方式,少灌水

网友:
祝贺楼主,个人觉得学好维修主要是对于这一行有没有爱好,基础学好了液晶维修起来不难,希望主板维修基地这块领域让我们共同学习

网友:
赞一个,加油
然后就是桥堆,首先要知道桥堆的构造,现在明白了,不就是四个二极管嘛,220V的电压输入,330V电压输出,好坏的判断:黑笔接正极,红笔测其它三个脚,应该有500左右的阻值(个别的第三脚在900左右)。
按照原理测量时:分两次测:1 黑接300V输出即桥堆最右输出脚,红接中间两脚各有600左右
                                         2 红接地即桥堆最左,黑笔分别接中间两脚各有600左右,正常

网友:
呵呵 感同身受 继续 努力

网友:
今天下午在断剑老哥的帮助下,终于明白了7脚供电的来龙去脉了:330电压经过变压器的初级绕组,经过变压以后,从二极管和电容给PWM芯片的7脚供电。
  6脚连接的5个2R20的电阻(并联)起保险的作用。
   学习过程中有人指点就是有劲啊

网友:
现在正在远程主板....过后也把液晶学会...

网友:
只要努力,没有学不会。

网友:
我也是愣头青,想深造学习啊!!!!!!!想学但是感觉无从下手!

网友:
  不错啊  加油!
  我 也是在学习中    可没那么多老师指点
    烦躁

网友:
楼主你的高尚情操太让人感动了。在现在这样一个物欲横流的金钱社会里,竟然还能见到楼主这样的性情中人,无疑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运。让我深深感受到了人性的伟大。楼主的帖子,就好比黑暗中刺裂夜空的闪电,又好比撕开乌云的阳光,一瞬间就让我如饮甘露,让我明白了永恒的真理在这个世界上是真实存在着的。只有楼主这样具备广阔胸怀和完整知识体系的人,才能作为这真理的唯一引言者。看了楼主的帖子,让我陷入了严肃的思考中,我认为,如果不把楼主的帖子顶上去,就是对真理的一种背叛,就是对谬论的极大妥协。因此,我决定义无返顾的顶了!

新安江 -1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我也在学习液晶,看了你的维修经验,很受用啊

网友:
液晶电源板比较好修驱动板和屏线路难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