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式机插硬盘无显示

楼主(2010-12-01):
    昨天接到客户主机说点不亮。经测试诊断卡跑乱马。。。报价后拆开维修我清了CMOS后恩能正常跑数了插上显卡后能量屏了反复试试后OK!嘿嘿高兴了一把没想到装机接上硬盘后显示器无显但是只时灯是黄色灯管亮了的我把硬盘拔了又能显。。郁闷。。我换上自己的硬盘能显示并能进系统用客户的硬盘接在我机器上能正常使用经反复检查发现用客户自己的硬盘清一下CMOS后能亮屏但重启后又不亮了接上自己的不会!是硬盘的问题吗?{各位前辈我是过新手今天第一次发帖哈请前辈们在以后合作中多多指教哦。谢谢。。。。

网友:
硬盘的电路板短路,换一个电路板。

网友:
直接更换一个硬盘

网友:
我建议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没有考虑下电源的问题
我曾经遇见过一台小机器不亮
也是把硬盘去了就能亮,装上硬盘就直接不过内存了
后来发现是电源带不动负载,电源里有个可调电阻调一下就好了
你考虑下电源的问题吧

网友:
如果硬盘没问题,应该是电源吧!

网友:
硬盘电路板问题。拆下来看看有个模块是不是烧了,我遇到过。换了个,就好了,具体什么型号的忘了

网友:
那台主机是过老客户的最后交他换了过硬盘500G的450大元

网友:
虽然问题解决不是很圆满不过还是要谢谢各位的支持与回复哦谢谢

网友(2011-10-20):
换硬盘得了  简单快速

网友:
只能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