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键盘有断线有没有的办法修补

楼主(2010-12-01):
是一台 IBM X60的电脑,键盘线有一点轻微的一条小裂痕   有没有的办法修补
                                    各位大哥   有没有补过

网友:
急救啊    怎么沉下去了    拜托各位帮帮忙

网友:
补他干嘛,ibm的配件这么齐全

网友:
有的补就 尽量补好她   我可不想掏钱

网友:
补不了的吧

网友:
就那么一点裂痕应该可以补得

网友:
可以补的!
用那个金属漆涂一下,让他导通,或是用细铜线放在上面用透明胶粘一下就O了!
我修触摸板就是这样修好的!

网友:
理论上应该可以补的,但在实践中基本没人去吧,IBM的配件也不贵,如果去补的从效益上来讲不划算

网友:
谢谢楼上的兄弟们    我先去试下

网友:
要补就要先破坏坏,把裂开的线刮开,因为不是金属,要小心。在把金属漆涂一定要薄,再把断掉的地方加固。就好了!

网友:
把断掉的2边用小刀温柔挂开 在用漆包线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