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Q空间农场里面好友列表打不开,换了好几个系统都不行,估计是什么问题?在线等。

楼主(2010-12-01):
QQ空间农场里面好友列表打不开,换了好几个系统都不行,估计是什么问题?在线等。

网友:
晕,你没有安装Flash Player.下载个最新版安装即可。

网友:
重新刷新下QQ农场啊

网友:
我也遇到过,可能和腾讯服务器那边有关,你换个机子试一下,如能进入,就不是线路服务器问题

网友:
网吧里面的机子全部是这样 !我做了好几个母盘都不行,楼上的关于FLASH插件 更是无机之谈

网友(点评):
那兄弟说的也并无道理 没什么无稽之谈的 农场的问题 有时候就是flash的事情 哎!!!!

网友:
服务器问题,就像我的电脑  换了好几个系统  QQ游戏里面的  火拼泡泡堂就是玩不了 总是无响应

网友:
如果说是服务器问题,那在其它的网吧就可以打开。

网友:
你可以考虑下载个软件加速器,加速网络的,平衡一下看看,我怀疑是网络的缘故,高峰期网络不稳定的都不怎么能好点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