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的问题,望指点。。。

楼主(2010-12-01):
笔记本
维修很大部分都是桥的问题,该怎样判断南北桥,或显卡空焊,还是桥挂了。。。。。。。
笔记本维修

网友:
我们这里都是看电流来看桥是否好坏的

网友:
看桥的外设,还有打阻值!

网友:
经验最重要

网友:
经验确实是蛮重要的,但是有些机器你是可以根据线路,或者阻值判断出来

网友:
先根据电流。在上机看下摸下温度 测试阻值

网友:
你的这个问题, 只有长时间的维修经验才可以知道的。 现在即使说给你, 你也不一定能准确判断出来

网友:
新手就用打阻值的方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