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2133 关机停在关机画面

楼主(2010-12-01):
今天接到一个客户的机子,是Hp2133 的机子! 客户说关机的时候,总是停在关机画面,但是奇怪的是,往USB口插上U盘,他就很快能正常关机, 不知道会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哪位仁兄遇到相同的问题,希望能给我甚至大家分享一下经验!
U盘

网友:
先用示波器点在SLP信号上,然后关机,看看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就刷BIOS,不正常就修它们了。

网友:
打开设备管理器里面 然后打开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的属性 然后选电源管理把允许计算机前面的对钩去掉试试!!

网友:
先用示波器点在SLP信号上,然后关机,看看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就刷BIOS,不正常就修它们了。
别人就是问怎么修它,你说的是什么东西

网友:
我看一般是系统问题,不能关机跟主板没有什么关系,用U盘没问题,从做系统吧。

网友:
先考虑系统啊 不用关什么U盘

网友:
世上无奇不有 我见过重起起动不了的 这问题还没有见到过

网友:
换个安装版系统看看,不是在查下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