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蓝屏

楼主(2010-12-01):
有2片板
正常进入WIN7蓝屏
进安全模式就正常显示
请求高手支持!

网友:
重装系统试了吗?

网友:
可能是某驱动冲突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因为是在工厂维修
除了主板
其他设备都无任何问题

网友:
显卡,和南桥。换吗

网友:
是不是不支持WIN7啊,装XP可以么?

网友:
遇到过,把BIOS里面选项改一下,把IDE改成SATA。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方法值得一试
谢谢各位

网友:
在安全模式下,能正常进入系统的,建议及重装系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