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 V3000上电不开机 待机正常

楼主(2010-12-01):
这机器拿来开机 我就没仔细看 换升级显卡的   换好后 不开机关机马上再开  可以开机进系统  在关机等一会又不开机了   马上开机还能进系统      又换了一个升级显卡故障依旧   应该不是同病吧没什么思路  高手求教

网友(点评):
来之前应该看机器初始问题.那样还好修.实在不行.把原来的换回去.看看故障

网友:
这个问题不好搞!有点纠结!你要查冷寂时候哪些信号没上来,或者是达不到开机显示的条件!只能慢慢发现,不要老怀疑大的桥的问题!

网友:
真的很纠结   是不是储能元件的问题  譬如电容特性  之类的

网友:
这种问题是头痛

网友:
是啊  经验还死不足拿过来试两边机器这样的问题是可以避免的现在很尴尬 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是修还是不修  修的话实在纠结  不修还没法和客户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