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X30 USB不能用

楼主(2010-12-01):
这个机子有两个USB 一个有供电,USB + USB-都是无穷大,还有一个USB有供电,USB+有组值,USB-无穷大。我加焊南桥还是一样,请问高手们这个的是换南桥成功率能有多少
换了一个南桥OK了。。谢谢大家了。

网友:
先查线路,在换,70%的成功率!

网友:
查线路是不是有开路现象,加焊南桥不好的话  就更换南桥吧

网友:
楼主可以拆了南桥再量U口到南桥的线是不是通的,通的话换个南桥OK

网友:
0欧电阻是不是烧了啊?确认线路没问题就换桥吧

网友:
USB到南桥通了没~

网友:
把南桥取了,打对应焊盘的阻值

网友:
我晕,看一看是供电的问题还是USB得数据传输有问题啊?数据传输有问题,一般都是南桥的
问题

网友:
应该是南桥的问题了 要不就是主板断线

网友:
明天新桥到货,到了取下来量量看看..谢谢大家的意见.

网友:
看下你的南桥型号,DBM(IBMX30)的南桥有个通病就是USB坏。

网友:
加焊南桥是不会好的,只有换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