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好福本子。开机无显示?

楼主(2010-12-01):
本帖最后由 固阳
电脑维修
于 2010-12-2 11:44 编辑
开机通电。但是屏不显示,没有
笔记本
诊断卡。请问要怎么查呀。只用万用表可以查吗
已经解决,我看一些简单的笔记本维修流程。因为没有诊断卡。把内存擦下好了
电脑维修
笔记本维修

网友:
可以,要更深入就要用其他工具了!

网友:
南极宝宝
的帖子
像这样。用万用表。都查哪些地方呢。可以说下吗

网友:
估计你要多找资料,看图纸了,你描述的太简单,最好先做一些检查工作,多测试缩小问题的范围再请教,

网友:
看兄台还是个新手,建议别动,送修好点

网友:
南极宝宝
的帖子
请问你遇到开机不显示的本子。都是用万用表查哪些地方呢。可以说下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