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关于BGA返修台使用中废气排放问题

楼主(2010-12-01):
发这个贴是想跟大家请教关于BGA返修台使用中废气处理问题,我最近买了一台返修台,但在工作中往往会产生许多臭气,这放我比较郁闷,特别是在加有助焊膏的情况下工作,产生的臭气就更明显,如果房间保持通风情况下又不好做桥,请教大家是怎么处理的?各位有什么好建议的以供后来者学习学习,在些谢了!

网友:
哎 这也没办法  我们这一个小屋 两人住还要修机器  现在又是冬天 一做完BGA就要开门开窗  可怜啊

网友:
维修这行,也是没有办法的,哎!

网友:
我也正在这这个而烦恼。 一直没有空去搞个排气扇。。

网友:
这个除了安装排气扇外好像就没有其他办法了哦

网友:
我们公司用红外线的BGA机,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这个吗  只能做完后赶紧开门床通风呀    要不就加装的小型抽风机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BGA就是红外的,加热的时候不可能红外的就不会有产生臭气的,

网友:
我下午准备去做个类似于烟囱的,把臭器都吸到窗外,不知道效果会怎么样,试了再说

网友:
做桥的时候,躲得远远地,做好通风,焊膏毒性挺大

网友:
上方装个油烟机就全解决了

网友:
装个排风扇,那个像对的要比较实惠

网友:
奶奶的,你们不说我还不知道了,卖设备的也不和我说说,

网友:
做个抽风机吧,基地是专门用间屋来搞的,我们条件没那么好就装个抽风机了

网友:
哎,我更惨,我是在电脑城里面,连窗户都没有,空气实在差,一做BGA只有熏了,没办法臭气没地方排,连隔壁店铺都有意见,赚点钱用吸毒气来换,

网友:
红外的也有这个问题,不过我们这有个很便利的条件,做完有个小风扇直接吹风刚好对着门,门一开马上就吹出去了。

网友:
原来大家也有这样的困惑,做维修这行的,我们都要注意自身的健康问题啊,赚这钱都是用健康当代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