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A62开机一分钟左右就白屏死机

楼主(2010-12-01):
今天接了个海尔A62,945集成显卡的,版号是:N211 NPB VER:E,拿过来的时候开机过不到一分钟屏幕就变成白色的,什么文字图片都没有,任何按键都不起作用。求解!!是不是北桥虚焊呢!!有时候开机电脑反复重启三次才能正常显示,还是过不到1分钟就白屏或者灰屏

网友:
先换屏看看,屏会有这种情况,还有排线。还要看看外接!

网友:
外接看看   在换个屏线试试   最后在考虑北桥

网友:
屏没有问题

网友:
外接个显示器看看,还是一样就考虑北桥,压压试试看,。

网友:
昨天加焊了北桥还是不起作用,大体看了一下,只要是主板温度高了,就会出现这种问题!!看来还是那个地方虚焊造成的吧。!!

网友:
大哥们,这个本本我做了北桥用了一天,能正常开机了,但是第二天又不行了,刚开始的时候和刚拿过来的时候一个毛病,我想再重新换个全新的北桥芯片上去,我就放到一边没有管它,结果我再次去测试的时候直流表显示按下开关后的电流是0.28A左右,无论我再怎么换北桥也没有用,不知道什么原因,有知道的出来说说吧!!谢谢了!!谁有这个本本的图纸发一下也行!!这个本本是集成显卡的,论坛里面的都是独立显卡的!!

网友:
要不要考虑下显卡?如果屏北桥没问题的话

网友:
应该还是北桥问题啊 .我以前也做过灰屏的     植种后也是不得    还是灰屏   不得已换了显卡也不得    最后是换显存得的。。。。。亏死

网友:
这个是集成显卡的!!

网友:
现在修好了,能正常开机了!!原因是时钟芯片供电的保险电阻坏了,测量了一下供电只有1.5V左右,更换后就能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