祺祥9600GSO 512MDDR3花屏求解

楼主(2010-12-01):
祺祥9600GSO  512MDDR3花屏请问是哪个颗粒坏了
                               U7            U9
                                                      U11

                                                     U12

MATS测试显示如下
Errors found.  Use .Status() or .PrintErrors() for more info.
This message will only appear once.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INTERNAL MEMERROR PROBLEM PART=0 LANE=1
FBB[31: 0]           0            0            0
FBB[63:32]           0            0            0
FBC[31: 0]           0            0            0
FBC[63:32]           0            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47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67195264
Unknown Error Count: 0
BIT  FRONT WRITE  FRONT READ  UNKNOWN
---- ----------- ----------- -----------
A47    16798816           0           0
A47    16798816           0           0
A47    16798816           0           0
A47    16798816           0           0
ADDRESS  EXPECTED  ACTUAL  REREAD1  REREAD2  FAILBITS TYPE  P L E I ROW  COL BO

网友:
好像显存问题不大,会不会是其他问题,比如BIOS 或者GPU虚焊也有可能啊~

网友:
哥···我就纳闷不知道这什么问题··哎···

网友:
以修复··经过长期奋战加焊了3个现存终于好了···是U9这个颗粒虚焊·······可是还是不明白为什么是这个颗粒问题···

网友:
按常规推应该是U9
可是你的MAST检测是的是BC两个通道
FBB[31: 0]           0            0            0
FBB[63:32]           0            0            0
FBC[31: 0]           0            0            0
FBC[63:32]           0            0            0

网友:
其实出现一点花瓶的现象。。大部分都是合心空焊的居多。。要是加热显存。。挺不了多长时间

网友:
加焊了··一跑3D就花···现在换了个 现存很正常···就是他测试的结果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会显示A47去···

网友:
这个结果第一次见到,测试的时候是B、C通道,结果却是A通道?这个软件还能选择通道来测?

网友:
好像是程序不对,楼主用的MATS9还是GT2?

网友:
一般情况核心空焊的可能性大~!  没想到会是显存的问题~!  学习了~1

网友:
MATS```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版本的··是买迅维网书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