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不显示

楼主(2010-12-01):
我的主板诊断卡可以由00正常跑码到FF,就是显示器不显示,显卡换了是好的,显示器也是好的,向各位求助

网友:
清理下PCI槽

网友:
靠   楼主  有点基础好不好   你所说的显现太多太多了  什么都有可能  叫我们怎么回答哦

网友:
主板上插上诊断卡后正常跑码,就是屏幕无显示,

网友:
我按上面的清了PCI槽,显卡槽,还是一样

网友:
我也有几个这样的主板,同求解!

网友:
先换显卡试,楼主已经换了那不是显卡问题,显卡槽也清理过了。
显卡槽的主要供电12V   3.3V   5V  正常。。
显卡边上的小电容有没坏的或者接触不好。。量一下显卡的每根数据线确定一下桥有没有空焊。如不想理直接上BGA蒸一下再看。

网友:
谢了,我再试试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支持下,不错

网友:
同问 希望高手解答

网友:
不知道你的板子有没有集成显卡。最好先刷一下BIOS。如果故障依旧,量一下显卡槽各个信号线的阻值,没有异常就搞桥吧。

网友:
显示器和线了

网友:
有的时候不能按套路出牌  疑难杂症还是先收拾简单的BIOS,再整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