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E200

楼主(2010-12-01):
昭阳E200 这个笔记本的故障:不加电
维修:1。上电流表,按开关 ,无反应
           2。拆开,测试里面的一个加电小板,待机时1632产生的,没有3M 5M
           3。查1631 22脚 没有供电,  应该是保护隔离的问题,
           4。于是查 啊 查  ,没有找到
          5。郁闷了 ,换个思路,测试一下,开关,发现没有电压
         6。 于是顺着线路找相连的原件
         7。终于跑出来了,是腐蚀断线,以前被别人修改,的地方有断了,飞上
         8。测试,开关电压有了
         9。测试3M  5M 依旧没有
         10。没办法,加电测一下吧
          11。好使了, 在测试3M  5M  有了
          12。原来是加电后有3M  5M 的主板,我晕
总结:修东西找不到问题,应该换一个方向,这个机器是插上适配器没有3M  5M 待机的,也是再开机后1631才有22脚的电压的
           不明白的问题:怎么判断什么机器是插适配器就有3M  5M ,什么机器是不需要3M  5M 待机的呢,看只有慢慢研究了

网友:
不错的维修思路,值的学习。

网友:
FIC就是这么设计的。

网友:
能弄懂上电时序修板就顺手了许多!

网友:
思路不错,在找不到问题的时候应该静下来多思考思考再动手

网友(2012-05-28):
修机器要灵活呀,不要死咬着3 5 v 有时候会绕进去,呵呵,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