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946

楼主(2010-12-01):
一块联想946主板为富士康代工,CPU不工作,量供电时钟复位正常,座,桥无空焊,BIOS问题已排除,现在量声卡复位脚无电压,好板有3.3V,已跑线到南桥,确定南桥无空焊,是否可以确定南桥坏

网友:
你前面不是说供电时钟复位正常吗,

网友:
那要先把声卡拆下来再量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