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E2000关不了机

楼主(2010-12-01):
机器开机进系统运行一切正常,就是速度有点慢。但是关机关不了,除了按开关或拔电源,不然一直显示{WINDOWS正在关机},只要不动它,它一直都是显示这个,晚上关机,早上过来还是显示正在关机。。硬盘换过,系统做过N个了,不知道这个该怎么解决?
Windows

网友:
我修过一台开机后重启就开不了机了,是CPU有问题了。但是你这个关不了机,很有可能是南桥或IO问题,不过你换U试下也没关系啊

网友:
关不了机,先加焊下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