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档LOGO

楼主(2010-12-01):
遇到很多机子档LOGO的,师傅直接说做哪个哪个桥,结果做了就好,没搞清楚怎么判断做哪个桥,也有刷BIOS好的,望师傅们指点。。。。。。。。。。。。

网友:
这个不一定,各可能都有

网友:
一般来说是桥坏了,但也有例外的,BIOS S程序问题也会这样的。

网友:
那要看什么机子的啊?一般都是桥和BIOS的问题

网友:
集成的声卡,显卡之类也会造成此类问题呀
特别是开机LOGO运行不到1/3就荡机的那种

网友:
一般都是先刷BIOS不行在搞桥

网友:
很难说。一般不好搞

网友:
是你没问你师傅还是你师傅不肯说呀,没跟对师傅也是很郁闷的事。不过也好过没师傅,起码你可以积累到经验。

网友:
桥坏的多。。。。。。

网友:
本来就是经常这两个问题导致的,维修中有的东西,大师傅也说不出个所以然

网友:
赞成楼上的兄弟,有些师傅修好了本子,自己也说不出个理论出来,就是修的本子多了,经验自然就多了。

网友:
学习了,上次有个桥没有做好,也这样,加焊了下就好了

网友:
昨天遇到一台这个问题,但是机子拆下来就好了⊙﹏⊙b汗

网友:
我遇过几次挡LOGO,把光驱取下来就好了.

网友:
你师傅没骗你 因为他大概确定就是那几个问题 !要说为什么 还真见有人说什么原理

网友:
有些停在logo上是因为在自检,比如没有装硬盘光驱这些。但很长一段时间就会过去。

网友:
这些,也就先软后硬了,看板子有什么异常的,没有就BIOS,南桥,外设。也没啥东西了,

网友:
很多情况都会宕logo,外设,桥,bios只能从简单到负责的判断,显卡也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