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154 VER:1.0主板问题求助

楼主(2010-12-01):
MS-7154 VER:1.0主板问题求助,该板量到V_FSB_VTT对二极管值为002,怀疑北桥挂了,不知阻值正常否?P43芯片组以上的主板没有修过,不知阻值在不在正常范围内。上个图
图中Q29的S极对地002

网友:
我还没修到过这么新的主板!

网友:
等看结果。

网友:
割断线之后再测试试

网友:
这块主板插上电源放在维修桌上一直开着,过了一段时间突然有一股焦味,赶紧拔掉电源插头,发现Q29处冒烟,于是去掉Q29发现板子已经鼓起来。用可调电源加电烧发现北桥很烫,到此北桥已挂。我感觉之前的阻值也是不正常的,只是高档的主板修得很少,尤其P43芯片组以上的没修过,没法确认。

网友:
这种板一般是北桥虚焊。

网友:
你没有打阻值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阻值打过了,只是拿不准阻值在不在正常的范围内,新型的主板(P43芯片组以上)基本上没修过,大多也在保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