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EPC 900HA上网本开机无显

楼主(2010-12-01):
今天接了一台900HA 开机无显示,下电池上电源 开机0.68A 无跳变,基本上清楚了,机子没走码,CPU没运行,拆机,直接加焊N270的CPU  无铅的因为芯片小 217度停35秒  装机OK
装机的时候发现底部有个风扇,用手转转不畅 估计是它导至U过热的,拆下清洁加油OK
全部装机。搞定。

一般上网本 修得最多的就是开机不显 大多都是CPU虚焊了,因为很多没有主动散热的风扇,所以日子久了发热虚焊了。当然有时用手压压还是一样,这个要做BGA才行的。

网友:
我觉的CPU的概率应该比较低吧,要显卡和北桥更高吧

网友:
修了不少山寨上网本,基本都是北桥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