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Z97屡烧4606

楼主(2010-12-01):
长城Z97屡烧4606
一台长城液晶Z97 总是少4606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4606我两个都同时换了
PWM IC : BIT3713 \

电源板号:cgcpom9bg4 REV :611
SN:1127447

网友:
4606换过多次了

网友:
高压线圈或者灯管有问题吧,4606的工作条件呢?是用一会烧还是换上去立马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是换了4606用差不多两三天才会坏

网友(点评):
这样的话,灯管老化的可能多一点。

网友:
如果4606工作条件正常的话应该是灯管或者高压线圈问题了

网友:
用AO4606会好点,如果你用的不是AO的功率可能小点

网友:
用一下子就坏那有可能是高压板的PWM控制IC坏,用两三天才坏的话就可能是灯管或高压线圈的问题

网友:
换高压线圈。

网友:
高压线圈或者灯管有问题吧

网友:
最后换了线圈好了 。。

网友:
回复 网友B:

补焊线圈,涤纶电容也得换

网友:
高压线圈有问题或灯管连接线打火

网友:
我也遇到过,是HPC的,换27J 3KV电容就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