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px磐正 AM2主板点不亮

楼主(2010-12-01):
         RT   诊断卡跑码20  10.

代码的意思是  开始基本的64K存储器测试,将测试地址线。 CMOS已做初始准备,cmos状态寄存器将为日期和时间作初始准备。

这是什么意思呀?还有大概是哪的毛病额?请哪位师傅帮个忙

网友:
跑码 20  10  是不是不过内存啊 。各个测试点电压对不。正常就换个CPU  刷BIOS  压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没过内存  测电压都有!  CPU也是好的没问题。。  桥没有试过!  BIOS  出错  也会点不亮吗?

网友:
如果是开机直接显示20就是北桥的问题加焊北桥就行了,我今天就修好了一个显示20的AM2的主板单桥的加焊了下桥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哦好的!  谢谢呀!

网友:
压压桥吧,一般都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AM2一般单桥的。电压复位都正常加焊桥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