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源一体板还能修吗

楼主(2010-12-01):
昨天拆了一台方正FH980-WY,故障现象是指示灯不亮,检测电源一体板无有电压输出。(请问是不是给电源一体板加上电就会输出5V,12V啊)E:\图片资料\方正FH980液晶电源高压一体板\方正FH980-WY02.jpg

网友:
图片看不到,不过电源毛病,只要能找到坏的原件换了一般就行了的

网友:
"请问是不是给电源一体板加上电就会输出5V,12V啊"看来朋友还是新手哦
回答:是

网友:
一般是 加上电源   就有 电压输出的

网友:
图看不到啊~!电源板的问题你就修一下看看,不行的话,就看看网上有没有这个板子买,应该不贵的,麻烦就找一个通用的改改就可以了,一样可以用的

网友:
谢谢大家,我才报的名,是液晶第二期学员,我们还没开课呢。嘿嘿,试波器使用的时候如果探笔测有接地就去测会产生什么后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