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高压条的维修求助

楼主(2010-12-01):
如上图是2根日立的高压条,修的那台是下面一根,外观上两根唯一的不同是下面那根接口旁带个电容,症状是高压条点不亮灯管,非常像日光灯的启辉器失灵,灯管将要跳起就是跳不起,怀疑是转换过来的高压交流电电压不够导致灯管里的气体无法被击穿,换了上面一根也是日立的高压条(不是同一台机子),换上后正常点亮了,logo闪过过了几秒就掉电,换了好几根都一样,确定应该是不兼容,现在手头没有原装的高压条,求教能不能改成通用高压条或原来那根能不能修好(怎么搞下)

网友:
灯管有问题吧

网友:
建议接好的灯管测试下是不是几秒就掉电

网友:
高压条不存在兼容不兼容的问题,测试下高压条的供电是不是正常,还有就是用好的灯管测试了

网友:
高压本没问题吧

网友:
灯管没问题啊 ,测试过了 ,基本高压条的问题,这机子不是国内造的,有没有兼容一说不是很清楚

网友:
搞定了

问题就出在这低压直流电转变成高压交流电的线圈这,灯管要工作必须要有高压的交流电,这样里面的气体才能被击穿工作,
而前面提到灯管要亮了却一直不能亮起来的一个状态,灯管(外接好的灯管)不能正常工作,我反复开机好几次试高压条,闻到一股烧糊的味道,不是很浓,要靠近了嗅才能闻到,这个位置正好是变压的一个位置,直接把好的那根上的线包换了过去,一开机居然正常亮了,真是高兴啊,谢谢楼上几位支招了 ,已经搞定了。

网友:
还是LZ细心,到现在还没单修过高压条的

网友:
高压一般没有兼容性的问题啊。
是不是高压条不稳定啊。
在换个高压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修好了已经 结果在上面 谢谢帮助

网友:
测试灯管吧,,,,,,

网友:
楼主果然细心啊,要是我就不会怀疑高压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