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紫光液晶显示器有信号输入灯亮屏不亮

楼主(2010-12-01):
清华紫光液晶显示器不接信号线屏上有无信号输入提示,但接入信号线时信号灯亮屏无反应,请求维修思路

网友:
把显示器复位一下

网友:
这怎么复位啊,没有复位开关啊

网友:
换个15针信号线,试试

网友:
多半主板坏了   有程序可以先涮个试试

网友:
程序问题多    刷个吧

网友:
MCU的故障!

网友:
量一下vga口附近的电容电阻三极管,如果没有异常就把VGA口附近的原件加焊一下,一些杂牌的液晶驱动板质量太差了,这样的故障我秀过好几个都是虚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