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前置音频接口接法

楼主(2010-12-01):
               1 、AUD_MIC                            前面板麦克输入
               2、 AUD_GND                          模拟音频电路用地线
               3、 AUD_MIC_BIAS                  麦克供电电源
               4、 AUD_VCC                         给模拟音频电路用的已滤波的+5V供电
               5、 AUD_FPOUT_R                  前面板右声道音频信号
               6、 AUD_RET_R                       前面板右声道音频信号返回
               7、 HP_ON                                保留给将来耳机放大电路用
               8、 KEY                                  空针脚
               9、 AUD_FPOUT_L                  前面板左声道音频信号
               10、AUD_RET_L                       前面板左声道音频信号返回
                 AUDIO的十针设计可应用于带有功率放大器和音箱的高档机箱,也可以应用于普通机箱的前置耳麦插口。由于第4针脚是给功率放大器提供+5V电源用的,所以在连接普通机箱的前置耳麦插口是千万不要把任何一条线连接到第4针脚,否则会烧主板和耳麦的。
如果不使用前置音频插口,针脚5 & 6, 9 & 10 必须用跳线帽短接,这样输出信号才会转到后面的音频端口。否则后面的Line-Out音频接口将不起作用。

目前机箱前置耳麦插口的种类和连接:

一、基本按Intel® 的I/O面板连接规范设计,提供7条连接线:
                这种前置音频插口的耳机插孔带有弹簧开关,多了两条左右声道返回主板的连线(LINE OUT RL和LINE OUT RR)。采用这种耳机插孔的机箱,其背面的音频输出插孔用于连接音箱,前置插孔用于连接耳机。当使用前置插孔连接耳机时,自动断开背面的音箱,拔出耳机时自动连接到音箱。
                7条线与主板的前置音频接口JAUD1的连接方式如下:

                麦克输入(MIC IN)             ————————>①
                地线(GND) ————————————>②
                麦克电源(MIC POWER) ——————>③
                面板右声道输出(LINE OUT FR)————>⑤
                面板右声道返回(LINE OUT RR)————>⑥
                面板左声道输出(LINE OUT FL) ————>⑨
                面板左声道返回(LINE OUT RL) ————>⑩

[请注意:
⑴AUDIO的麦克连接,MIC IN连接到1脚,MIC POWER连接到3脚,如果接反了会导致麦克没有输入或音量很小;
⑵一定要连接地线,必须连接到2脚;1
⑶第5、9脚连接左右声道输出,第6、10脚连接左右声道返回。]

二、其他几种连接线的,可以参考以下(5根连接线)的接法:

MIC POWER----接麦克供电电源
MIC IN---------接麦克风输入
LINE OUT L-------接左声道输出
LINE OUT R ------接右声道输出

四针插好后的状况如下:

MIC          --1          ■           ■          2          ---G
空            --3          ■           ■          4          ---空
R             --5          ■           ■          6          ---空
空            --7          ■           口          8          ---空
L             --9          ■           ■          10 ---空

已解决主板音频调线
图十,需要用两个跳线

图十一,不用跳线

一、英特尔AC97前置音频接口的规范要点
英特尔在《Front Panel I/O Connectivity Design Guide》中规范了主板和机箱的前置音频接口插座、

连接线、针脚名称。要点如下:
1、音频连接器
连接器设计应当支持使用标准的前面板麦克和耳机。要能够直接的使用音频而不需要特别的软件。
前面板音频连接器设计要支持立体声音频输出(耳机或有源音箱)以及麦克输入(一个单声道)。
麦克输入(一个单声道)连接到安装在前面板上的3.5毫米微型插座。插座的芯端接麦克输入信号,

外环端接麦克音频偏置信号。
2、电气连接
两个前面板音频输出(AUD_FPOUT_L 和 AUD_FPOUT_R)和两个前面板音频返回

(AUD_RET_L 和 AUD_RET_R)连接到一个安装在前面板上的开关型的3.5毫米微型插座。
音频信号传送路径是:当前面板插座没有使用时,主板输出的音频信号由AUD_FPOUT_L和AUD_FPOUT_R
送给前面板插座。经过前面板插座再由AUD_FPOUT_L和 AUD_FPOUT_R返回主板的后置音频插座。
当前置音频插座插入耳机时,插座里连接(AUD_FPOUT_L和AUD_RET_L,AUD_FPOUT_R和AUD_RET_R)
的开关断开,返回主板的音频信号就断开,后置插座无音频信号,只有前置的有无音频信号。如下图:

注:音频输出仅能使用耳机或有源音箱,如果使用无源音箱,声音很小。
3、主板连接座设计
主板前置音频连接座,如下图:

连接座的针脚分配:
针         信号名                说明
1          AUD_MIC_IN            前置麦克输入。
2          AUD_GND               供模拟音频电路使用的接地。
3          AUD_MIC_BIAS          麦克偏置电压。
4          AUD_VCC               供模拟音频电路使用的滤波 +5 V。
5          AUD_FPOUT_R           输出给前置的右声道音频信号。
6          AUD_RET_R             从前置返回的右声道音频信号。
7          HP_ON                 为以后控制耳机放大器保留。
8          KEY                   无针脚。
9          AUD_FPOUT_L          输出给前置的左声道音频信号。
10         AUD_RET_L             从前置返回的左声道音频信号。
连接座的跳线:
如果前置音频接线没有连接到主板的前置音频连接座上,连接座的5和6,9和10针应当用跳线短接,

否则后置音频插座无效。
二、机箱前置音频插座和连接线
现在看看实际的机箱前置音频插座和连接线。符合AC97标准的前置音频面板如下图:

从上图可以看到符合AC97标准的音频接线有7根:
1          AUD_MIC_IN            前置麦克输入。
2          AUD_GND               供模拟音频电路使用的接地。
3          AUD_MIC_BIAS          麦克偏置电压。
5          AUD_FPOUT_R           输出给前置的右声道音频信号。
6          AUD_RET_R             从前置返回的右声道音频信号。
9          AUD_FPOUT_L           输出给前置的左声道音频信号。
10         AUD_RET_L             从前置返回的左声道音频信号。
这7根线与主板的音频连接座连接方式如下图:

还有简化的AC97标准的前置音频面板、插座和接线。主要是简化了耳机插座的开关线。

就是说把开关型耳机插座简化为非开关型。连接线为5根,但与主板音频连接座的插针还是7根。如下图:

从上图可以看到简化的音频接线有5根:
1          AUD_MIC_IN            前置麦克输入。
2          AUD_GND               供模拟音频电路使用的接地。
3          AUD_MIC_BIAS          麦克偏置电压。
5          AUD_FPOUT_R           输出给前置的右声道音频信号。
9          AUD_FPOUT_L           输出给前置的左声道音频信号。
这5根线与主板的音频连接座连接方式如下图:

这种简化的音频输出有一个优点,就是前后置音频输出可以同时使用。标准的四线音频接线,

由于利用开关型插座的开关功能,当前置插座没有插入耳机(音箱)插头时,开关接在后置音频输出插座,
可以使用后置音频输出。当前置插座插入耳机(音箱)插头时,开关就把后置音频输出插座断开,
使音频输出连接在前置输出插座,后置就没有输出音频,所以前后置音频输出不能同时使用。
这种简化的音频输出通过插针把5/6 9/10短接,使CODEC的音频输出同时连接到前后置音频输出插座上,
所以前后置音频输出可以同时使用。

三、英特尔高保真(HD)前置音频接口的规范要点
3-1、高保真音频(High Definition Audio)的主要特点:
1、单工带宽就达到24MB/s,双工带宽达到48MB/s,
2、支持多通道的输入输出,支持32bit、192kHz的8声道(7.1声道)输出,支持DVD-Audio和SACD、多串流能力、杜比数字标准(Dolby Digital)和杜比THX环绕EX功能(Dolby THX surround EX),使PC达到家庭影院级的高保真音频系统。
3、支持音频插口自动探测,只要把插头插入任意一个音频插座,就会提示该音频设备接入,可以通过软件选择该插座对应的设备。
4、在麦克风支持上面,HD Audio提供了软件降噪功能、回音设置和对多拾音器的麦克风、麦克风阵列的支持。
3-2、高保真音频连接座的针脚定义:
为了与AC97兼容,高保真音频仍然使用AC97的10针连接座,如下图:

HD规范对针脚做了新的定义,对部分针脚赋予新的功能。HD的针脚定义与AC97的针脚定义对比的如下:

由于要和AC97兼容,10个针脚里第1、2、3、5、6、9、10虽然名字有所变化,其功能没有改变。

仍然是用于音频输入/输出的。AC97规定1、3针是麦克输入,HD规定是模拟音频口1的左右声道,
即可用于音频输入,也可用于音频输出。所以,1、3针仍可连接麦克输入。

由于HD支持音频插口自动探测插入音频插头,就利用开关型插座的开关针脚作探测信号,
第6、10用作返回探测信号,第4、7针用作探测信号。
3-3、前置音频面板插座的变化:
AC97规定麦克插座可以用非开关型的插座,因为这个插座专门用于麦克输入。

HD规定这个插座必须用开关型的双声道插座,因为这个插座不再是单一的麦克输入,还可以用作音频输出。
前置音频面板插座接线如下图:

四、AC97的音频面板接线如何连接到HD连接座上
4-1、接线
AC97的音频面板接线兼容HD。所以接线方式与AC97接法相同。如下图:

网友(2012-02-03):
好贴,讲解的不错,很详细,顶起来,让需要的人能找到它。

确实对于新人很重要

网友(2012-08-24):
现在常用的两种规范,很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