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B102插USB设备死机

楼主(2010-12-01):
方正B102插USB设备死机,南桥是GBM的,如何查这样的故障

网友:
南桥的问题,可以打一下USB接口中间两条数据线的对地值,但是测不测都没有什么意义,这种情况直接换南桥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都是系统和南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