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恶的同方K431机器换显卡后花屏问题

楼主(2010-12-01):
一同行拿台K431机器,点不亮,通病6100北桥的问题,于是买回升级板芯片装上,可以可以点亮了,试了下准备装机器,(我是连散热片一起换的)可装散热片的时候原北桥是个塑料的卡子卡的,上螺丝焊锣冒麻烦,想偷个懒,也用塑料卡子卡上,在装的时候弄来弄去的,装好了不亮了,晕拆了一看啊傻眼了,新换的6100芯片核心的一个角压破了点,只一点点,晕芯片搞费了,痛苦啊,没办法只好将 旧芯片装上去,可装上去怎么就花屏,又换片6100还是花屏,但外接是正常的,仔细看了下主板没什么异常的,也没掉件的,大家帮我看看会是什么原因导致这样呢

网友:
错误的操作,会造成任何可能的结果,就是一切皆有可能!可能屏被你弄坏了!

网友:
量屏线对地阻值,各信号电压

网友:
有坏屏换块试试

网友:
是不是BGA没做好

网友:
屏线换过了,屏手头上没有现成的就没试,但我想应该不是屏的问题,

网友:
哇靠冒失屏挂啦,显卡坏很少这种花,先测下屏吧,不然就只能重做bga

网友:
你外接好的,那说明显卡是好的,屏坏的可能性比较大啊。

网友:
显卡没做好``重做`我有做过这种

网友:
错!外接 和 内接 是显卡不同工作的两个模块!外接正常不代表就不是显卡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修正了我以前的错误的观点

网友:
既然大家都说是BGA的问题,那我明天在拆了做遍试下
谢谢大家了,我做了后在来告诉大家结果

网友:
哈哈哈,这机器真的很HP的

网友(2010-12-31):
这种花屏我遇过,刚开始也是怀疑是屏的问题,报着试一试的心态加焊北桥,居然好了

网友:
九成北桥 芯片已经坏掉了

网友:
哎,找个碎屏测一下不久知道了吗?

网友:
是不是BGA没做好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18157-1-2.html

网友:
屏  显卡 就这两个问题,楼主再看看。有结果了给大家回个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