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1318(电路基本和M1330独显相同)笔记本显卡特烫手

楼主(2010-12-01):
接手一台DELL M1318的本本,故障时开机电流很大,经查是CPU的核心供电电路坏了,更换配件后,正常显示了,先测核心供电时0.87V,好像是低了点,核心供电用的是ISL6260CCRZ(不能用ISL6260CRZ的代替,不然电压为1.2伏后会保护掉电)的芯片。我测了VID的组合,没有一个接地的,我把CPU放到料板上测也是没有一个接地的,心想这是正常的。目前的问题是显卡升温特快,更换显卡芯片也是一样,后面换为升级版的显卡依旧。显卡的核心供电是1.17伏,1.25V_RUN,3.3V_RUN,1.8V等都是正常,现在是显示正常。显卡这段温升太快了。用的硅脂很快就烤干了。北桥显卡的显存都有做过,现在是想不出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个问题。假如不理这个温升太快的问题,装系统就会蓝屏。

网友:
修理这种机器一天碰到一台就别开店了。我这晕啊。

网友:
这CPU用的是T3200的。

网友:
上次我也遇到dV2000的G86的显卡也是那样。先给客户换个了G86-631-A2的改良显卡,装好机器后进系统跑3D鲁大叔叫个不停。还没有跑完屏幕的颜色变了。一查原来温度太高了,一直下不下来。后来把客户旧的显卡装上去风扇改长转。温度好了点,待机56度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