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跑诊断码E4和16是什么故障啊,

楼主(2010-12-01):
请教大侠们,主板跑诊断码E4和16是什么故障啊,供电,复位,时钟都正常

网友:
补充一下 板子为七彩虹 915PL-L,代码跑过C1跑到E4和16就不跑了

网友:
看不懂,能不能更详细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不懂,能不能更详细点

网友:
你的BIOS是那一個?

网友:
楼主,这个是不过内存啊。。。查一查内存供电,时钟,如果都正常的话,刷一下BIOS看看,再不行,压一下桥试一下······

网友:
上面有寫網站!

网友:
有次也碰到E4,但擦了内存条的金手指就OK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BIOS 型号为W39V040FAP,难道是BIOS问题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内存条和内存槽都用洗板水洗过了还是跑E4/16码

网友:
问题还没有解决,请大侠帮帮忙,求谢了

网友:
跑 E4 和16是内存检测不过
如果楼主用洗板水擦下内存和内存槽还是不跑。换个内存试试。

网友:
BIOS  。。。刷个BIOS试试,没有工具刷的话。就换BIOS试试;。在其他废板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内存换过的,还是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D:

原板上的BIOS是W39V040FAP,换W39VO40BPZ,BIOS都是七彩虹板上的行吗,还是一个不知什么牌子的BIOS型号为W39V040FBPZ那个可以换

网友:
BIOS芯片都是一样的。只是里面的程序不同。你换错不会烧的。。因为没BIOS机,只能这样试。我做维修都是这样的。一般换几个。看情况。如果换上去可以过内存的话。那就是BIOS问题。然后在网上下载一个刷进去就可以了。这叫排除法

网友:
这还是内存不过,查下内存工作条件和BIOS工作条件

网友:
刷BIOS试了没

网友:
BIOS,W39V040FAP型号的程序没找到,大侠有吗

网友:
很少遇到过这们的问题学习中

网友:
重点检测内存供电始终,总线也不能放过啊

网友:
BIOS换过了,现在跑29/28,插上独显跑00,这是怎么会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BIOS换过了,现在跑29/28,插上独显跑00,这是怎么会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E:

BIOS换过了,现在跑29/28,插上独显跑00,这是怎么会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