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主板的问题

楼主(2010-12-01):
一翔升主板,型号为G30,上诊断卡跑C1C0,C30C,2423,,0402,不显示,求思路

网友:
如果是32脚BIOS 拆下BIOS 用酒精刷下再插回去!有时候COMS放点是没用的!

网友:
是个八角的bios啊

网友:
这样的问题一般都是BIOS的问题多一点重新刷过就好了

网友:
曹哥   跑乱码 一般刷BIOS  ,应该还没过内存  看看IO 什么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