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pe-x供电正常,诊断卡复位灯常亮!

楼主(2010-12-01):
今天接到一块主板,,华硕p4pe-x供电正常,诊断卡复位灯常亮!,用万用表测复位针正极为3.41V负极接地正常,我摸了一下CPU发热的说明U工作了.在网上看了一下测了一下板子上的晶振一边为0.44V一边为0.27V,现在没有思路了,请大家帮帮忙,怎么查下去.

网友:
全板供电。全板时钟。powok  vrmpwok.. 各大总线都要查查。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先吧晶振换了吧 睡到吧谐振的C也换了 在看看电压

sb要收到2组信号  VRMPWRGD  ATXpwrgd  你先看下电源芯片的工作条件 之后在去看时钟去

网友:
要看各电路电压都是否正常,OK查时钟,后才是复位。多查查。。

网友:
三大供电,时钟,复位电路,挨着查

网友:
在整板供电正常,重点查看时钟工作条件...还有北桥发给时钟的CPU-STOP信号及南桥给时钟的PCI-STOP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你现在的板子,肯定是复位问题!看CPU有复位没有

网友:
多谢大家的指点,我是个新手,还在努力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