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35S 开机就在外接显示正常主屏不显示

楼主(2010-12-01):
前些天接一台HP 6535S 开机就在外接显示正常主屏不显示,切换键盘切不回去,还是一直在外接状态,测试键盘是好的,切换其它功能键都正常,说明驱动及键盘都是好的。起初以为是显卡虚焊,加焊了还是一样,更换全新显卡(AMD216-0674026)机器故障还是一样,真是晕死了,也不知道会不会是BIOS的问题。有修过此问题的出来说一声呀,给点思路。

网友:
换过屏没有?是不是屏的问题啊

网友:
这到没有更换过屏,没有一样的屏,要是屏坏灯管应该会工作吧,就是屏上一点反应都没有

网友:
这99%屏问题!我试过cq40一样的问题,多换几个屏看看就可以的....
有可能你原本的屏根本就没坏的,只是主板读不到而已

网友(点评):
不是卖屏的,哪来几个屏给你换啊,

网友:
hp的这样的情况没有遇到过
DELL D620 遇到的 换了个显卡好了

网友:
屏线,或者屏

网友:
既然怀疑 是BIOS怎么不刷一个试试啊  外接能显直接在系统下刷啊

网友:
是不是屏线断了,屏线断的可能性比较大···就算屏坏了,背光还是要有的,  所以排除屏,  那就就屏线了,或者是LZ没把显卡做好····

网友:
要是屏坏也不可能切不出去呀,FN+F4外接一直显示的,就是切不过去。应该不会是屏坏吧

网友:
客户急着取机了,没有搞定的。不过换过屏不会好

网友:
别人碎的换下来的屏 这时候就有用了

网友:
搞定了吗,今天也收到这么台机器,不过这台内屏有背光

网友:
不会是显卡没做好吧 很有可能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