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装不上驱动,是什么原因,是gpu 的事吗

楼主(2010-12-01):
有个七彩虹装不上驱动是BIOS有问题,还是gpu有问题啊

网友:
上次也碰到这么一台机器,进安全模式把驱动删了就好啦

网友:
bios 问题比较多

网友:
今天上午修了一块7100的卡。就是装驱动就黑屏。加焊GPU搞定。

网友:
是假卡,认得是9650,但就是装不上驱动,不想刷bios怕不亮了,想加焊gpu】试试,大家给个建议

网友:
假卡的用他们的专用驱动

网友:
假的卡,都有专用光盘的,,,用那个光盘来安装

网友:
我也赞同是假卡的意见 用GPU-Z看看 什么情况先

网友:
好多的假卡驱动确实难装,有时候还会出现用自带光盘也无法安装的情况,要么提示没有什么什么文件,要么提示找不到驱动信息。对付这样的卡,建议你选择从列表或指定位置安装,然后再点不用搜索,我要自己选择想要安装的驱动,就出了系统固有的列表,找一个相近或相似的先安装,不要管他提示兼容不兼容,我遇到好多9400GT 9600GT的卡都这样,系统自动安装有时候直接就出G72。对于这类卡,就不要刻意一定显示原来的型号了。

网友:
做个系统吗

网友:
看看上面GPU上的写的是什么芯片,找个老点的驱动去装,不行的话看看进系统的时候显示的是98 还是86 再找这样的驱动去安装,是在不行把BIOS刷成芯片上的型号 再找对应的驱动去装!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