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FE750

楼主(2010-12-01):
我有一台NEC FE750刚开始正常,过一会就抖屏,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屏是如何抖的,是上下还是左右。如果是上下要检查场电路,如何是左右要检查行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左右抖,你不能说详细点我是修CRT显示器的新手,没有一点基础。谢谢
你能不能把你QQ发给我,我好请教你啊!

网友:
电源(一次和二次)、逆程电容、包、AFC电路、行管温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