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M-400-M3 死机,卡LOGO

楼主(2010-12-01):
一块KM-400-M3老是卡在LOGO那里,老是折磨不出,,我换IO,换CPU,换
门电路
。刷BIOS。实在想不出了,有可能是南桥问题么??
卡LOGO
刷BIOS

网友:
你这贴发的 谁也看不懂...

网友:
洛少
的帖子
不好意思,,刚是急了,,打错字,,没说清楚

网友:
有条件用示波器打下波形,看看什么地方有异常

网友:
测测供电正常不,特别是cpu的,我估计是哪里供电不足,
各个测试点都去测一下,

网友:
换一个南桥看看吧

网友:
当LOGO,南桥问题多,

网友:
一般南桥多 但你可以把外设部分挨个拆掉试一下

网友:
换个南桥吧。

网友:
晶振偏移也有可能,把晶振和谐振电容也都换一下试试。

网友:
BIOS本身坏有可能导致这种情况吗?我是新手。

网友:
用编程器刷个BIOS吧

网友:
谢谢大家给的意见,,我加焊南桥就好了

网友:
更换南桥

网友:
恭喜楼主搞好,我也学习了!

网友:
换南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