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CPU复位电压偏低怎么办?

楼主(2010-12-01):
(无正文)

网友:
你说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焊个北桥试一下

网友:
考虑南桥啊。

网友:
先加下北桥吧

网友:
应加焊北桥试一试吧

网友:
先量南桥发出的PCI可PLT复位正常吗

网友:
----------怎么大家上来就是桥的问题?先把北桥的工作的条件都测量一遍啊。一些REF电压之类的。

网友:
----------以及CPURST的上啦电压,电阻都仔细查查。

网友:
北桥没正常动作的话 也会这样  还有就是北桥供电也是一个很大因素

网友:
北桥的供电,我查了,都正常,今天换了一个北桥还是不行,量了CPU复位电压还是偏低,南桥的主复位有复位。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个这样板子 不知道怎么办

网友:
你说的是哪个复位 你知道正常时多少吗  ?

网友:
DMI是否正常?

网友:
.电源第9脚3VSB,5VSB在PCI14脚测量

网友:
上拉电阻是否正常的将电压送至复位电路上。当然要考虑电阻的自身情况。

网友:
如果复位通路没有问题,可以人为的将电压拉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 这样也行?

网友:
找图 查那个复位 检修线路元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怎么个提高法,,说说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