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利修复HP6531S进水机器

楼主(2010-12-01):
刚收到一台HP6531S机器。客户说进水了自己用吹风机对着键盘里吹干了以为没问题马上加电机器开不了机了,又说在家里放了几天由于忙没时间来修。晕!马上把机器拆开一看主板上好几处被腐蚀掉了。接着用酒清装板子洗干净放入烤箱。一个小时左右将板子拿出来用万用表测所有的供电没有发现短路现象。插上电路机器待机正常一开机电流从0.2A自动重起.一看现象就知道是没过CPU用万用表一量CPU没电压.打开电路图直接找到CPU供电

U10测它供电脚:20PIN(RAMP)37(VCC)10PIN(VARFEQ)12(TTSEN)这些脚电压都正常.接着查1PIN(EN)发现电压为0V心中暗喜问题应该就在这里引起的.再往下查发现1PIN是由PWR_GOOD_3这个信号通过R224控制的.
R224测了没问题.接着就顺着PWR_GOOD_3往下查发现它是通过U4的7PIN输出的.
示波器一测第7PIN没有信号输出U4的第8PIN有5V电压.从图中看出第7PIN要输出高电频第5PIN必须是高电频(这里是一个运算放大器电路)接着测第5PIN发没电压.继续往前查发现SLP_S3#_3R和VGA_PG这两个信号有.V1.5S_PG这个没信号接着又发现VS3和VS5都没电压.马上打开这两个电压的输出电路.发现Q36和Q44的第三脚(GATE_3S&GATE_5S)这两个信号没有其它的正常.
顺着这两个再往下查发现这两个信号是由Q35和Q42组成的开关电路来控制的.接着用万用表一测发现Q42坏了.将其一换加电一测Q35导通了.CPU电压也有了.机器也亮了,维修完毕.最后再符加有需要的朋友下吧。

网友:
思路清晰,不错图纸收下了

网友(点评):
收图纸也不加点分给支持一下。晕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里面多发了个图片。

网友:
建议进水机器,拆机烘烤后再上电。。思路好,学习ing。。。。

网友:
请楼主解释下ramp 是什么东东?

网友(点评):
这是U10 20PIN脚的信号名称呀。

网友:
从电流0.2自动重启的故障一直追查到是一个三极管坏了,佩服。中间信号转化很曲折啊
问一下那个q42怎么坏了,开路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Q42开路了.可能进水后烧坏了.

网友:
进水机真麻烦

网友:
案例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思路还不错,来加分了的哦。

网友:
这里应该是一个比较器啊 、、兄弟能不能具体讲下运放哈、、我不太明白、、不知道运放会应用在哪些电路里

网友(点评):
其实这是U4集成电路里面的一部分电路是一个运算器电路呀。应该也可以叫做比较器吧。

网友:
一看就知道楼主的功力多么的强大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关注过您的帖子,感觉凭您的水平是应该懂的,
莫非是哪个高手穿了马甲出来灌水、捣糨糊的?
菜鸟回避中……

网友:
回复 网友D:

哼、、被我逮到了 吧 、、看帖不回帖  、、、

网友:
思路还不错,来加分了的哦

网友(点评):
怎么没见你加分呀?呵呵...........

网友:
顺藤摸瓜,经典!

网友:
很好啊   师傅的维修水平很高

网友:
图纸我下了,谢楼主!

网友(点评):
下我图纸也不给加点分支持一下。以后不发了。

网友:
学习了  , 虽然还没那么强大的功力看懂跑电路   但是看了LZ的 觉得修好一台机器也算是一种艺术啊    哈哈

网友:
想问下楼主 用什么烤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