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P/N 5189-0476 (NVIDIA 8300GS) 短路

楼主(2010-12-01):
一顯卡 開機風扇一轉即停 ,電源保護自動關機,去除外加顯卡用內建顯卡一切正常,因而判斷外接顯卡有短路產生.
圖如下 HP P/N 5189-0476 (NVIDIA 8300GS)
檢查電源部分,左下角7805穩壓IC正常 ,上方APM3055 N-MOS 也正常,中間紅圈圈起處有兩個零件
BA7S26與BA7T1X ,個人覺得也是 MOS 一個是 N-CHANNEL 一個是 P-CHANNEL,電表二極體檔量測
BA7T1X GDS三隻腳短路,因查不到這二零件的規格,無法進一步修護,如有此卡者是否告知此二零件的位置(拆下時為記錄)?
請各先進,多幫忙告知

网友:
換電源管理芯片試試。。。。

网友:
图片传了,但是我还是不明白你表达的意思!

网友:
你把那两个拆下来看看还短不短。。就是mos管样子不一样而已

网友:
對不起,表達不清
1.我本已拆下此二零件 經測試其中一隻短路 因不識此零件規格,因而發問.
2.我從網路上找到 gs8400公版線路圖如下 ,從線路中找到此二零件規格
   一為 BA7T1X   (AOL1426) 30V46A HIGH SIDE,   N-CHANEL  .已確定此物短路
   一為 BA7S26   (AOL1412) 30V85A LOW SIDE , N-CHANEL. 此物正常
3.已找出問題點 ,請問代替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