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显卡是什么型号啊,兄弟们帮忙看看

楼主(2010-12-01):
清华同方售后的显卡,ATI的,看了半天没看懂是什么型号,小弟也是刚学不久
现在是无显,没这
,不知道显存有那几种供电?
显卡

网友:
如果背面没有mos管的话。。。右下角电容下边的那个mos应该就是给显存供电的

网友:
这种卡很拉级,右下角的不会是显存供电的,一般只要你测测显存边上的电容就可以知道供电正不正常了

网友:
好像是3XXX的显卡

网友:
好像是3650

网友:
来自: 四川泸州
所以不能买品牌机呀 要么没显卡 要么特垃圾

网友:
0747周生产的,很可能是HD3450。可能是MSI生产的。

网友:
刀卡 杂牌样 好像是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