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接无显,,外接花屏

楼主(2010-12-01):
   今有一片主板,广达的,TA6,外接花屏,很严重,,,内接无显,,显卡植球二次,现像不变,,后来换一新显卡,现像还是一样,没办法,怀疑显存   二显存拆下重植。现在像还是不变。,显卡与北桥之间的些电容量没发现任何问题,显卡供电没问题,压北桥没现像不变。目检主板没发现有掉件撞件之类的,干了大半天的活浪费了,也没拆了。(机器是Gateway)型号不知道,但是屏支持触摸,屏可以旋转的。

网友:
显卡拿掉。打下阻值吧。

网友:
都干了那么久的显卡了,怎么不尝试加焊下北桥?

网友:
加焊北桥试一试吧

网友:
量一下北桥与显卡之间的电容两边对地阻值。看一下会不是北桥虑了。

网友:
测试一下显卡供电滤波电容

网友:
量一下显存公共点阻值吧!

网友:
主要还是以显存为重点

网友:
一直做显卡,做下北桥看看吧

网友:
花成这样!屏线也有可能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是最基本的动作,我早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供电的问题  可以确定   显卡的各个电压 特别是REF电压

网友:
         看错了,外接也花,     换了显卡还不行,看下各个供电了,显存也会是,

网友:
这种花应该是显传的问题,楼主换过显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