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6400 开机提示M52T BIOS 392E-300M,还要输入密码,客户根本没有设置密码

楼主(2010-12-01):
HP NC6400 开机提示M52T BIOS 392E-300M,还要输入密码,客户根本没有设置密码。
1:更换南桥,依旧
2:更换BIOS芯片 ,依旧
3:重植显卡,依旧,显卡型号为ATI X1300 216PQAKA13FG
还希望高手指教啊,现在真是没有头绪啦,晕之中

网友:
LZ 重植显卡是什么理由呢?

网友:
要输入密码你就先想办法解密吧,盲目试,运气不好会出很多麻烦的,

网友:
楼主可以在论坛搜搜解密,有的HP的机器不用这么麻烦啊,主板上有两个点镊子短接一下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