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线耦合贴片电容如何代换?可以直接用锡将其导通么= =

楼主(2010-12-01):
8500的总线耦合贴片电容丢了,可以用什么样的代换呢?可以直接用锡导通么= =

网友:
不可以,随便拆个大小一样的贴片电容就行了。

网友:
喔好~发现主板PCIE插槽旁边的跟这个差不多,试试看。。

谢谢2楼,换好了

网友:
耦合贴片电容,大小差不多就行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