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350 加电不显示,有时可以关机,有时不能关机,有时插上电就开机,

楼主(2010-12-01):
方正R350 加电不显示,有时可以关机,有时不能关机,有时插上电就开机,重植北桥ATI 200M RC410MB 216BCP4ALA12FK 两次都不行,加焊南桥ATI IXP450 SB450 218S4PASA12K也不行,晕。有时有复位信号,电流在1.17A,没有复位时电流在0.78A。还希望高手帮帮忙,指教一二,多谢啦

网友:
如果是没有复位的话,检查一下你的CMOS电池是不是电量不足,或CMOS电路有问题

网友(2010-12-31):
大哥我和你的问题一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