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705A 显示器黑屏

楼主(2010-12-01):
不接数据线,显示“无信号输入”。
接数据线,开电脑主机,显示器指示灯正常切换成绿色,但显示器黑屏无显示。
求维修思路。

网友:
晕,显示器没问题,去找主机原因吧!

网友(点评):
请大家不要怀疑主机问题。

网友:
也有可能是显示的行保护了。你要检查一下保护电路。

网友:
黑屏的时候电压正常吗。